楼主(2011-04-28):
我想问一下GP—ProPB3 C_Package v7.0这个需要解密吗,解密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软件不像PLC软件那样直接就可以用的呀,还有就是我三菱PLC用的是COM3,如果用这个GP—ProPB3 C_Package v7.0软件的话需要在设置一个专用COM端口吗,

网友A:
引用楼主xiafei于2011-04-28 17:49发表的 GP—ProPB3 C_Package v7.0 :
我想问一下GP—ProPB3 C_Package v7.0这个需要解密吗,解密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软件不像PLC软件那样直接就可以用的呀,还有就是我三菱PLC用的是COM3,如果用这个GP—ProPB3 C_Package v7.0软件的话需要在设置一个专用COM端口吗,

針對軟體只有註冊碼,而對於硬體會有加密解密;軟體使用端口可以和三菱一樣也可以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