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三项正反转固态继电器,炸了是什么原因呢、?

那位老兄指教一下。

网友A:
看看电路了!!!!炸了问题肯定不小!!!看看互锁
去看了,电工说线路都没问题啊,就是装上去炸了几个,换新的上去又没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流问题
电流不稳定?

网友C:
有四种原因 1.各端子部施加额定值以上的电压,电流。 2.不要在端子螺钉松动的状态下使用。 3.不要防碍继电器本体,放热器周围的空气对流。 4.确认使用环境的温度湿度,还有就是继电器的特性。

网友D:
你用的是电子式驱动固态继电器吧?如果是的话炸了我很能理解 电子产品都是非线性的不像电磁继电器那样是线性开关 一个因素不允许下就炸掉了,如果是电磁式的那我就想不通了(短路除外),导致他炸掉的因素有 1:正反转互锁没有导致它间接短路 2:市电电涌严重 3:电动机频繁启动停止 4:感性负载停机瞬间产生感应电反向击穿 5:环境过于潮湿 6:电子元件老化 (至于电流问题你用了那么久都没事应该型号选择的没错除非电机堵转或过载) 以上6点均是相对于电子固态继电器而言。

网友E:
可能是正反转切换的时间差太短,建议加大!!
QQ32135553

网友F:
5楼解释的够详细的咯,还是用接触器可靠,就体积大一点。转换过于频繁就把接触器规格加大一个档次。

网友G: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H:
学习来了,先回复慢慢的看

网友I:
过电流引起其的,正反转切换的时间太短了!建议换带触点的控制元件!

网友J:
固态继电器是很容易炸的,原因好多,温度过高,电流过大等。

网友K:
固态继电器电压、电流是否符合要求,要不就换个电流大一点的。

网友L:
注意正反转的延时,仔细研究一下固态继电器的有关参数,重点是关断的响应时间。

网友M:
是不是没有互锁啊

网友N:
同意五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