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8.86Q怎样保存编好的梯形图

楼主(2011-04-28):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你都不能解决,我有点怀疑你会编梯形图吗?
点击文件,然后保存。
QQ:532904130

网友B:
先编程,再编译,然后保存。
饿米豆腐

网友C:
将通过编译的程序点击保存或另存为按钮都可以,工程没命名的话需要给工程命个名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