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2DP 挂24个TP170B

楼主(2011-04-28):
大家好!请教1个关于 CPU315-2DP -DP通讯网络上挂24个TP170B 的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A:
理论上是应该可以的,不同的MPI地址

网友B:
315-2DP的通讯能力为16个,如何能带动24个二级主站?

楼主:
我走DP通讯啊, 加上个中继器 行不通么?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或者加CP通讯模块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C:
不行,315-2dp最大连接资源数只有16个,可以用317以上,我在一个项目中用到15个屏和20几个串口模块就用了一个319的cpu

楼主:
哦..谢谢 冰糖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