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相还能转吗

楼主(2011-04-28):
电机缺相还能转吗

网友A:
不能转,否则会烧线圈

网友B:
废话你,转啊就是不能用

网友C:
如果是小功率的电机如三相工业风扇它是能转的呀
不过风量小了点,起动时也不能确定方向。如果是大点功率的又有点负荷的话它马上就会停下来保护器动作。如果没有保护器的话就会燥声振动加大马上就要到修理部门了

网友D:
电机正常是三相平衡负载,缺相后,能转,但很快就会因线圈过热而烧毁(主要是三相不平衡,会产生负序分量,加速铁磁损耗而温度升高)。
另一个,短路后,电机没有能量转换,电机本身的阻抗很小,电流会迅速升高,致使电机温度升高而烧毁。

网友E:
缺相肯定是故障,但是某些场合这种故障也能转,也不易被发现。
例如在纺织印染行业定型机上面,烘箱内部多个马达运转,故障马达也会被带动着运转,就没有不运转时的堵转电流产生,不会短时间过流而引起保护动作。

网友F:
所以在一些必要的场所加装断相保护是必须的,比如,起重设备。
随着检测装备性能的不断提升,现在的一些控制配置,以后将会形成一种标配形式。

网友G:
缺相能转,效率跟不上,会发热,有嗡嗡的响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小电机能转,线圈会发热,之后就烧了。大电机启动会有嗡嗡响声,转不起来,如果转起来也没劲

网友I:
电机缺一相,另两相电流上升1.732Le(是理论数据,有负载电流会更大),如果启动时缺相,小电机不定向,很难启动,大电机更本转不了,噪音特别大。运行中缺相如果没有保护装置,无论电机大小2-3钟电机会烧掉,但三角形与星形有区别

网友J:
3楼4楼6楼说的都在理!!!

网友K:
可以转。但是很快就会烧绕组的

网友L:
能转,不过很快就要进修理店了

网友M:
如果是停机重新启动一般情况转不了,如果运行中缺相负载轻的话可以转动。本人遇到过8极电机启动的时候有时正传,有时反转。系缺相。

网友N:
三楼说的没错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O:
运行中缺相,仍然运转,不过转矩和转速都会下降

网友P:
我们一个几百瓦的电机缺相用了一天

网友Q:
缺一相还能转,但是不能继续用了

网友R:
小功率电机缺相负载轻有时会正转有时会反转,但很快发烧掉

网友S:
这是一个电工常见的问题 如果是空载的话会转 就是启动时候有异常的声音 如果带有负载就难以启动 工作几分钟就会冒烟 千万要谨慎

网友T:
缺相相当于小马拉大车

网友U:
这是电工常识

网友V:
缺一相后变成了单相电机,如果正在旋转时缺一相电动机会继续转动,停止时缺一相电动机不能启动。电动机缺相时,另两相电流会增大,热继电器会动作。如果负载很小,电流不会超过额定值,普通热继电器不会动作,但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会动作。

网友W:
呵呵,看情况了,如果没有负载有可能会转,但是向不定。

网友X:
肯定是不能转的,会烧线圈的

网友Y:
哈哈,当然能转,转到烧毁为止,烧毁了它就不转了哦!

网友Z:
小弟 对此有这样的看法 希望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我的说法对不对
三相电机在启动前如果是缺相了 是启动不了的 就是说不能转了
如果启动前没有缺相,在运转的时候缺相了,那么电机任然可以运转,至于功率是不是下降了 我还不确定

网友AA: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转的啊,除非有外力能够让它转啊,但是不能够运转太长时间啊,那样会烧电机的哦!

网友AB:
能转也不要用.

网友AC:
当然能转,就是不能自己启动。需要外界的惯性启动。一旦启动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AC:
还有,力矩减少

网友AD:
缺相肯定是故障,但是某些场合这种故障也能转,也不易被发现。
小电机能转,线圈会发热,之后就烧了。大电机启动会有嗡嗡响声,转不起来,如果转起来也没劲

网友AE:
同意3楼说法,以前我就碰到过。我们公司一台三相排风扇缺相了一晚上我第二天去还在转的,我也觉的很奇怪的,按道理讲是电机要烧掉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