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仿真软件,下载程式时下载不程式的注释

楼主(2011-04-29):
各位老师,
您们好!
我想装个三菱的仿真软件,请有三菱仿真软件(内有安装说明)的发个给我邮箱:
dg_auto@163.com
。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怎么用我自己的PC上传自己的PC下载给PLC的程式上传没注释,但上传别的PC下载给PLC的程式上传有注释。是不是我自己的PC装的三菱的编程软件没装好还是我自己下载程式的时候没有设置好相关参数。(下载,上传程式的时候,我都把“注释”勾上了的)谢谢!

网友A:
三凌 OR 三菱?
学PLC首先去学学如何正确使用厂牌
前者连个软件都要依靠后者,纯粹傍大牌的山寨产品,后者的仿真软件论坛就有。
至于注释问题,你需要为你的PLC分配注释空间,注释将占用你的PLC的程序空间,也就是说,注释越多,你的程序就越少。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