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我的软件安装好了可与S7-200连接时说没装调制解调器可它怎么个装法我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请教各位好心人说的明白一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hx2009于2011-04-29 07:08发表的 S7-200怎么与电脑通信呀? :
我的软件安装好了可与S7-200连接时说没装调制解调器可它怎么个装法我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请教各位好心人说的明白一点谢谢了

楼主难道是要远程连接PLC,还要调制解调器?那你还要装调制解调器通信模块了

本地连接的话用PC-PPI电缆或USB-PPI电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pc-ppi电缆有呀
    可是就不能和PLC连上不知是什么回事呀
    一点击就是说没有调制解调器

网友B:
    描述:看图.
    设置PG/PC接口>PC/PPI的属性>点本地连接>选对你的端口(COM口或USB口,看你的PPI线缆),不要勾那个调制解调器连接.
    看图..
  • 下载积分:+3(hx2009)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网友D:
    使用S7-200的软件默认就可以,正如3楼朋友说的就可以,COM千万别带*号。

楼主:
    OK了
    谢谢你们了

网友E(2011-06-11):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