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PLC控制和PLC,HIM控制的程序是不是不一样啊,

楼主(2011-04-29):
有那位大哥帮帮我

网友A:
这个问题楼主估计自己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提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晰,有点模糊弄不清意思。

网友C:
HIM控制,还没见过
jianming

网友D:
说的是HMI吧,不一样的

网友E:
前面是一个东西,后面好像是两个东西吧!!这一样的可能性不大!
QQ32135553

网友F:
是HMI吧?HMI里的画面需要plc编程的呀。它就起按钮跟显示的作用。

网友G:
hmi 是輔助PLC的程式結果
在HMI規劃的SW數值畫面,都需PLC程式才能Running

网友H:
不知所云

楼主:
就是一台机械用通过PLC控制的程序和一台PLC再加触摸屏控制同样一台机械的程序是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