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帮忙,看看这个CPMZAE-60CDR-A是否还有修理价值

楼主(2011-04-29):
故障现象:PLC上电后运行指示灯不亮,错误指示灯亮,PLC不能正常运行。
故障原因:这个PLC是压铸机上的,由于铝液烧坏电缆导致高压窜入PLC输入端,PLC的24V直流电源也短路,当线直流输出端短路未排除时,plc无任何显示。拆掉PLC的24V输出电源的负载线后,PLC电源指示灯亮,错误指示灯亮。清空内存和错误日志后,故障仍然存在。一下是我的操作画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的通过具体的检测才能验证是否有修理的价值。但我估计你这个的费用不会超过500块。
下载积分:+2(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谢谢兄弟,要 ..

楼主:
多谢各位,PLC已被我修好。

网友B:
不知楼主怎么修理的,分享一下啊

楼主:
拆机后检查发现无烧坏的地方,重新清除内存后断电几分钟后重启,发现可以了。感觉欧姆龙的这个系列的PLC质量还正不错。24V电源短路居然没烧坏。

网友C:
我遇到过CQM1H报错的,cpm2a报错的,初始化以后都正常了!

网友D:
初始化以后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