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计时器触点,真烦人。

楼主(2011-04-29):
在程序中用了个计时器TIM0023,这个计时器的常开触点怎么输入也不对。
,这个触点到底应该怎么输入才是正确的啊。烦死了。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怎么输的,很好输的啊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帮助

楼主:
那个触点就是直接从上边点一个下来,输入TIM行,后边加上023就成红的了,真邪门了。

楼主:
老出这个红的。

楼主:
把TIM0000改成T0000就好了,这垃圾玩意。是不是PLC型号不同导致的?CJIM的PLC。

网友A:
是的,CJ1M必须输T不是TIM

楼主:
欧姆龙的讲究太多了。

网友B:
欧姆龙的指令是有点复杂
分的很细,向置位指令有置位 多位置位 一位置位

网友C:
习惯了三菱的,欧姆龙的开始是有些头疼

网友D:
我也有这种感觉,欧姆龙与三菱没有可比性,光I/O分配就够恶心了,太繁琐,资料又少。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E:
TIM是指令,t00是继电器编号,IO是12位

楼主:
欧姆龙的硬件做的不错,软件弄的就不咋地,包括指令的输入格式和操作数的表示方法,就连编程手册写的让人看了感觉有些东西故意不让你看懂似滴。除了硬件外,其余的东西没法跟三菱比。就那个输入输出点的表示方法让新手了看了就蒙。就更别说里边那些指令啥的了。

网友F:
习惯问题,如果你用惯OMRON后再用三菱,你也会用同样的话来说三菱啦

网友G:
我感觉是习惯问题,所有的PLC编程都差不多,就是地址不一样,楼主要是用AB的PLC那会感觉更麻烦,主要是不熟悉的缘故。所以做工控的市场上的多是plc都要了解它的地址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IM是指令,t00是继电器编号,IO是12位

IO是16位的吧,从00-15称为一个通道(CH),相当于别的PLC的一个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IO是16位的吧,从00-15称为一个通道(CH),相当于别的PLC的一个字。

OMRON的物理输入只有12个位,输出8个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OMRON的物理输入只有12个位,输出8个位

谢谢指正,把内部的IO通道跟实际物理输入输出搞混了

网友H:
欧姆龙开始真的头疼

网友I:
直接输入T23就可以了

网友J:
个人认为欧姆龙PLC程序的可读性要高于三菱。也是习惯的问题,如果大家都一样,也就没那么多牌子,PLC技术也不会进步和发展了。

网友K:
我怎么用过欧姆龙的PLC,不清楚情况啊。
原野

网友L(2011-08-24):
多看看说明书就好,说明书上有例子,:欧姆龙的说明书算好的了有例子怎么用法。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M:
欧姆龙的新产品的编程接口比三菱的好

网友N:
三菱怎么能和欧姆龙比,表示一个字长还要用K4Y0之类,欧姆龙直接一个通道号,程序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