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惠丰)变频器问题,难道没人知道吗?

楼主(2011-04-29):
小弟这里有一台欧瑞F2000-M中频系列变频器,用来控制电主轴的,使用频率一般在500~1000HZ。变频器说明书里头找不到电机电流,电机功率这些参数设定啊。里头只有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我们常换电主轴的,换了电主轴后电机功率和电机额定电流都要变化,难道这些参数都不用设置吗?

网友A:
汇丰的变频器我倒是用过,不过这么高的频率就没有搞过,最好给厂家打电话问问售后的工程师。
多谢

网友B:
很怀疑是不是频率多写一个零!!
没有多写0,哈哈!!
QQ32135553

网友C:
我只值见过400Hz的变频器,是什么电机转速这么高?小直流电机转速才达10000转。
电主轴,转速最高的可达九万转,我们用的才三万六,五万一这样的

楼主(2011-06-11):
来个懂的解答一下

网友D:
还有这么高转速的电主轴!头一次听说!请问:电主轴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电主轴是在自动磨床上用来磨轴承套圈的。实际上是一个三相电机,但比较精密,里头还需要通油和气和水来冷却和润滑,不然会烧坏线圈和自身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