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各位大侠谁能告诉我GOT1000编程线怎么制作。谢谢了!!!
QQ540940771

网友A:
用普通的MINI的USB线就行了。MP3,手机的那种。

网友B:
二种方法都可以,一、USB线; 二、原先的F940屏亦可用 。

网友C:
去下载我发表的三菱通讯接线大全里面有

网友D:
普通的USB线应该就可以呀

网友E:
请说具体型号!
如果是920,930.940.1020,1030,USB线是不可以的!型号是:FX-232CAB-1
940的线用在11以上的屏幕!下载的时候让你等得想死的心都有!
12,15,16系列的屏可以用USB线!也可以用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