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今天,有一台设备不能复位,也就是伺服找不到原点。之前被人把电机调换过,又回原点成功了一次。之后就回不到原点了,经检查近点信号和和原点Z相脉冲都有,复位指令如下,

[upload=1]

当执行回原点操作时,X4为ON了,X0也发脉冲了,电机就是找不到原点,继续正转直到极限开关,电机反转之后自动再执行不次回原点搜索,直到碰到极限开关,电机就停止转动,找原点失败。

百思不得其解,近点信号有了,原点Z相脉冲也有了为什么就不能回原点呢。 初步怀疑是否原点Z相脉冲不正常,于是就在近点X4为ON时,在PLC外部接通X0,结果还是不行。变一种方法去看问题,是不是有人调过近点和极限开关呢,但是两个开关装在固定铁块上,已经是最大的距离了,而且丝杆的螺距是10mm的,两个开关间的距离最少都有60mm,理论上说不可能是开关的位置问题而使伺服回不到原点。

难道就这么一个问题,我都不能解决吗?心想非得把这问题搞清楚。就在这时候想到另不个方法试试看。让工作台离原点远一点,执行回原点操作,拿电笔碰到近点开关,电机还在找原点,心里都想不到为什么还不行呢,就在这时把电笔拿开了,电机居然停了,找到了原点了。再度了一次这个方法回原点,这样就能找到原点。

为什么丝杆移到到近点开关后找不到原点呢?原来是感应开关的挡块太长了,当近点信号X4为OFF时,感应开关的挡块已经离极限位开关不远了,已经不到10mm了,伺服电机就转不到一圈就到极限位置了,这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有人在换电机时转动了转子,使Z相脉冲在电机上的机械位置发生了改变,把电机与丝杆连上后就会使现在的原点与设备正常时的原点错位,再有厂家设计的原因电机只能在一圈内找到原点,所以就出现了伺服回不到原点的现象。

经过了这次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伺服电机在近点信号断开后(下降沿)的Z想脉冲才是电机的原点信号。
  • 下载积分:+1(freesunshine)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4(xqx666)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萧风)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4(hanqin) 支持原创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分享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经验,值得一看。

网友B:
    不错  很深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C:
    恩,顶一个,楼主是个好学的好苗子。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