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输出点空心,输出无效,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2011-04-29):
今天调试一个程序,将程序输入PLC后,通过操纵外部设备,发现没有输出,查看程序后看到,我的PLC的内部辅助继电器的点输出为空心状态,导致输出无效,不知道是何原因导致的

网友A:
PLC没设置在运行状态下吧。

楼主:
设置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不会犯的··而且我也比较过PLC程序,也没问题··奶奶的··想不通

网友A:
你用个输出继电器试一下,别用辅助继电器试。

网友A:
还有就是程序之间没有互锁指令吧

网友B:
检查有没有重复输出

网友C:
用个W继电器

网友D:
是不是程序没有下载到plc?

网友E:
没看出来 等高手

网友F:
235.09,CP1H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地址啊?

网友G:
檢查是否重複輸出或互鎖

网友H:
估计程序一定有问题!看有互锁之类有没。连接输出继点器 临近程序结尾部分有其他常开连接输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