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新图形的宽度与长度怎么不是书上写的分别是420和297?

楼主(2011-04-29):
我用CAD2006软件,在《AutoCAD2006CAD标准教程》一书的第21页,2.1.2 从草图开始,点击从草图开始按钮,按确定,创建新图形,此图形的宽度与长度分别是420和297。但是我的图形宽度与长度却不是420和297。我把光标放到绘图区的最右上角,出现如图的宽度与长度。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右上角的点坐标,如果想知道图纸的具体尺寸,工具菜单中有个“距离查询”工具,用它可以查出图纸的具体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