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M23C触摸屏软件?

楼主(2011-04-29):
有哪位师傅有DM23C触摸屏软件?

网友A:
DM23C触摸屏属于专用控制器,一般都是生产厂家将程序编好后直接将给用户下载的!不能进行编辑,若有密码和操作问题请和我联系!QQ:1279914446

网友B(2011-09-11):
明白了,我这里的水冷设备也有用那屏的,而且IC的型号都被擦掉,不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