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在网上下了个资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是关于横切机的。也希望大家把更好的资料贴出了共同研究。
以下内容是引用于:正频飞剪

運行速度曲線之說明
在一次完整的「裁切循環」之內,「裁刀速度」曲線下方的面積等於「裁刀圓周長」;「進料
速度」曲線下方的面積等於「裁切長度」。因此「切長圓周比」是旋轉裁切動作時,重要的參
考指標。為了討論方便,一般都先假設「同步區域」不大,可忽略之;於是便根據「切長圓周
比」的大小,決定運行速度曲線的基本型態:
圖10:「切長圓周比」大於2
圖11:「切長圓周比」小於2,大於1
圖12:「切長圓周比」小於1
如果「切長圓周比」恰好等於1則是特例;圖形將介於圖11與圖12之間。此時,裁刀速度進
料速度在整個裁切循環之內完全相同;因此刀輪旋轉一圈所得到的裁切長度當然等於裁刀周
長。

圖10: (切長圓周比>2) 之運轉曲線
如果「切長圓周比」大於2,運行速度曲線如圖10所示;整個「裁切循環」從第一個「裁切點」開始到第二個「裁切點」結束,重點分段說明如下:
1. PDS-RC控制系統隨時監控「進料長度」與「進料速度」並控制伺服馬達帶動「裁切刀輪」,掌握正確的「裁刀速度」曲線。
2. 從第一個「裁切點」開始 (「裁刀方位角」等於180度),當時仍然在「同步區域」內,因此裁刀速度必須與進料速度維持同步運轉。
3. 當「裁切刀輪」離開同步區域後,裁刀速度曲線經過控制系統精確的計算、控制,在降低到零速的同時,「裁刀方位角」也必須剛好等於0度。
4. 當「進料長度」累計到適當長度時,「裁切刀輪」開始朝「進料速度」目標加速;而且裁刀速度曲線經過控制系統精確的計算、控制,務求在「裁刀速度」上升到與「進料速度」同步的同時,「裁切刀輪」也恰好進入「同步區域」。
6. 進入同步區域之後,裁刀速度必須隨時與進料速度維持同步運轉,直到第二個「裁切點」出現,乃完成一次「裁切循環」。
「切長圓周比」可以趨近無限大。當「切長圓周比」越大時,圖10唯一的變化僅有「零速區域(Zero Speed Zone)」延長而已。

圖11: (2>切長圓周比>1) 之運轉曲線
如果「切長圓周比」小於2且大於1,則運行速度曲線如圖11所示。基本運行速度曲線類似圖10。差異如下:
1. 在整個「裁切循環」中,當「裁切刀輪」離開同步區域後,「裁刀速度」雖然也會下降,但不會降速至零速停止,不存在「零速區域」。
2. 經過PDS-RC控制系統精確的計算、控制,在「裁刀速度」降低到一定值之後,立刻開始再加速;務求在「裁刀速度」上升到與「進料速度」同步的同時,「裁切刀輪」也恰好進入「同步區域」;並維持同步直到第二個「裁切點」出現,乃完成一次「裁切循環」。
3. 切長圓周比」越趨近1,則速度下降越少;當「切長圓周比」等於1時,「裁刀速度」在整個「裁切循環」中都維持與「進料速度」完全同步。

圖12: (切長圓周比<1) 之運轉曲線
如果「切長圓周比」小於1,則運行速度曲線如圖12所示;基本運行速度曲線類似圖11。差異如下:
1. 在整個「裁切循環」中,當「裁切刀輪」離開同步區域後,「裁刀速度」不降速,反而開始加速。
2. 經過PDS-RC控制系統精確的計算、控制,在「裁刀速度」上升到一定值之後,立刻開始減速;務求在「裁刀速度」下降到與「進料速度」同步的同時,「裁切刀輪」也恰好進入「同步區域」;並維持同步直到第二個「裁切點」出現,乃完成一次「裁切循環」。
3. 「切長圓周比」越趨近0,則「裁刀速度」上升越高;「超速比」也越大。但是「超速比」如果太大,將造成馬達劇烈的加減速。

网友A:
很好!我们是做瓦楞纸板生产线的!

网友B:
刚好我公司也有类似这样的机器,我可以参考一下了,我们公司的现在出现故障了,就是速度越快,与设定的误差就越大

网友B:
台湾裁纸机SSCT-5,士林PLC程序
附件: 台湾裁纸机.rar (22 K) 下载次数:3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公司也有类似这样的机器,我可以参考一下了,我们公司的现在出现故障了,就是速度越快,与设定的误差就越大

        我这边的设备上面有这样一个参数(生产线速度 速度环增益 速度环积分 位置增益)是对不同生产线速度的补偿,但前提是你的设备低速时裁切最长、最短尺寸是准确的。否则就要看看测纸轮及编码器有没有问题。另外设备最好记录有原始内参以免操作工误修改。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裁纸机SSCT-5,士林PLC程序

     首先感激大家的支持!!!仁兄,你好国内做横切用plc的很少,感激你发了一个程序能否把输入输出接点的功能贡献出来以便大家再次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