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控制拉薄膜,在薄膜上每隔一段距离(大概20CM)就有一个黑块,通过一个光电传感器来检测此小黑块从PLC的X1输入,要求将两个小黑块之间的薄膜切下来,输出用Y0,现在如何写PLC的指令啊,最头疼的是这个薄膜经常换,小黑块之间的距离会变,之前我都用PLSR这个指令用发脉冲的方法,该怎么写程序啊,

网友A:
用PLSY就可以了
X1用高速中断来写。
启动后——PLSY K2000 K0 Y0——X1中断——停止PLSY——执行裁切(Y1)——裁切完成——PLSY K2000 K0 Y0——……
不是这样和你要的一不一样?

楼主:
你这个是定长的吧,我那个长度是随时会变的,完全根据那个黑块长度来确定裁切的

楼主:
能不能把程序具体一下,小弟还没用过这个指令

网友B:
那你就用速度模式控制啊,色标光电感应到就一停一切。

网友C:
这是伺服定长,用位置控制模式即可,还有你说的黑块长度随时会变说法不对,黑块之间相对距离长度是一致的.设定一个基本长度,用黑块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