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PLC光掉线,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1-04-29):
连接三菱PLC,因为电脑没有九针插孔,买了根USB转COM线,软件是最新软件,程序也能读出来,就是监控一会就掉线,我该怎么才能监控不掉线呢

网友A:
买个好点的转接器

网友B:
试试改速率!9600的.

网友C:
USB转COM口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见,电缆线、驱动、转换口等都可能引起掉线的情况

楼主:
那我买时怎么鉴别那个要更好呢

网友D:
我用的杰瑞的,很好用

网友E:
如果是三菱FX、A系列你买USB-SC09不就一步到位了吗,很好用的

网友F:
问一下电脑是什么系统。vista不推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电脑是什么系统。vista不推荐。
我用vista旗舰版很好呀。

网友H:
操作系统用SP版本稳定性好点。USP转串口要工业专用那种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I:
USB转串口监控时会经常这样,因为这只是个虚拟串口,不稳定因素肯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