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KW电动机故障

楼主(2011-04-29):
我大修了一台40KW防爆电机,(更换了绕组)该点饥是4路星接.电压660V 组装好试车时.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其中有一相偏低.8A 那两相都是15A .运转声音都正常. 我拆开检查接线方式正确.给电机做匝间耐压实验.测量直流电阻都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呀?会不会是转子出现问题了.要么改成角接380电源试下? 哪位师傅见过这样的故障.麻烦告诉小弟下!
先谢谢了
新手之

网友A:
是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B:
是绕组数据不对,

楼主:
三相电压应该正常. 我发现问题后.把相序调换试车另一相电流又低了. 应该跟电源没关系. 总是那一相绕组电流低.
新手之

楼主:
假如绕组匝数少的话肯定电流高了也不会低那么多呀. 在说少一匝也差不了那么多. 若多好几匝的话下线时也能感觉出来.必定槽也不是很松
新手之

网友C:
检查电流高的那一相漆包线是否规格不同,接线是否紧固。

网友D:
电网三相电压平衡否?把电源相序换一下再测电流是否有变化?用电桥测三相电阻是不是在2%之内

网友E:
把条件参数确认一边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看看那相绕组,我遇到过修电机的把两股并绕错做成一根绕,匝数是一样能正常运行但是电机转速不够。或者就是接线错误。
自学

网友G:
绕组接线错误

网友H:
如果电源正常,工作一会停机用手摸摸绕组温度是否一样,如有差别说明接线或绕组有问题,重点检查一下发热的绕组。电流差一半如果是多股并绕检查所有的线是否都接上,特别是焊接的时候是否焊牢。将星型接成三角型可以接380,或者直接接380就当是降压启动了(时间不要太久)。

网友I:
接线错误

网友J:
一、确认各绕组线是否用的同一批口径的漆包线!!
二、确认定子各槽是否放入对应的线圈!
三、确认电机线的头尾是否有错!

网友K:
没见过 太可怕了我看见很粗的电线就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