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4-29):
请问二台三菱变频器功率分别是0.55KW和0.75KW,如何用手动方法同步调节二台频率,另请教三菱5KW变频器可否同时带二台2KW电机,谢谢

楼主:
版主能告知吗?

网友A:
可以带动。 拖动时要注意两台电机的负载都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负载,否则是要烧电机的.最好每台电机都加热保护.
手动调节同步就用变频器自带的0-10V模拟量就行了。

楼主:
请问手动同步调二台变频器怎么处理,我需要一个电位器调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