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教昆仑触摸屏TPC7062K如何将程序上传到电脑

楼主(2011-04-29):
求教昆仑触摸屏TPC7062K如何将程序上传到电脑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
那上面有一个上载的按钮啊!
QQ32135553

网友B: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需要在由电脑下载程序到触摸屏时选择勾住“支持工程上传”。
才可以上传到电脑。

楼主:
我公司新购了几台设备,厂家用的是昆仑触摸屏TPC7062K,但厂家不给程序,求高手指点,有什么办法怎样将程序上传到电脑?二楼说需要在由电脑下载程序到触摸屏时选择勾住“支持工程上传”。才可以上传到电脑。估计厂家电脑下载程序到触摸屏时没有勾住“支持工程上传”。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C:
必需用网线,如果没有加密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