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温控PID设置

楼主(2011-04-30):
最近做了两台密封性和隔热性都很好的烤箱,稳定下来的温度总比设定温度高2-5度,比如说:SV:60,PV;62--66,而烤箱的温度偏差只能在2度以内,PID值调了无数次,最终未解决,请高手帮忙。补充:我用的宣荣 H系列温控仪

网友A:
两点原因:1.温控表的质量不行,2:烘箱的功率与实际温度不匹配,电加热功率偏大很多。比如升温到60度我需要的功率是30KW,你去安装个300KW,再好的温控表也很难精确控制温度。如果温度与电加热的温度匹配的很好,那么普通的位式控制温控表也能很好的控制温度,根本不需要PID调节。这就要看机械工程师的计算设计电加热功率的能力了。

网友B:
很多时候温控表在达到额值的时候会出现误差,毕竟厂家不一样,出厂参数设置也不同

网友C:
分析有两个原因:1 加热功率过小,加热周期过长导致温度难以平衡,2 仪表精度差反馈迟顿,建议你买厦门宇电生产带PID的温控器(我记得是460元左右)带参数自整定。

网友D: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D:
你的P、TI、TD、KD参数是多少?多数是你的参数设置不合适的问题

网友E:
有以下几种情况可能1是一个热惯性太大,2就是温控仪的温控效果,3传感器的反应时间,4,加热器的功率,最好用一个比较好的温控仪来测试,RKC的温控仪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可以考虑用来测试一下!寻找原因
QQ32135553

楼主:
谢谢给位的帮助,各位上述都很有道理,我也正在尝试,我的烤箱尺寸是900*1100mm 加热器功率是3KW, 我也观察过温控的输出,个人觉得是温控器的问题,比如说:我设定为60度,当检测值(PV)以为60度是还在输出,以前用的一般到50几度是就间断输出,慢慢的加热到设定值,请大家帮我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F:
温控器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G:
可以试一下自整定

网友H:
减小P值看看

网友I:
pid参数设置不合适,可以增大i值,不建议使用自整定,除非工作条件很稳定

网友J:
参数设置不合理,超调严重可以先尝试增大微分时间D,看情况是否改善,然后减小积分时间I。

网友K:
顶一楼
两点原因:1.温控表的质量不行,2:烘箱的功率与实际温度不匹配,电加热功率偏大很多。比如升温到60度我需要的功率是30KW,你去安装个300KW,再好的温控表也很难精确控制温度。如果温度与电加热的温度匹配的很好,那么普通的位式控制温控表也能很好的控制温度,根本不需要PID调节。这就要看机械工程师的计算设计电加热功率的能力了。

网友L:
把温控表参数比例带数值设定到最小,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只能用比例控制。

网友M:
确定是参数的设置问题,与加热功率等其他无关,具体看看PID三个参数吧,尝试下更改D。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N:
这个PID参数很难来设定,一般都是出厂值,调过很多,但都不是很准确。

网友O:
我也遇到过,后来我把传感器套管那掉让感温灵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