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2011-04-30):
请问各位,不用定位模块,直接用PLC控制伺服,控制要求是在位置模式时,机器行走位置到一半的时候按下停止,当重新启动时能接着把剩下的距离运行完成,怎么才能做到啊?急急急急。。。。。。。。。。。。。

网友A:
用是什么牌子的PLC啊?

网友B:
这个要靠控制程序来现实的!比如你程序里面要发送1000个脉冲数用N来表示!走到X脉冲数的时候按 停止!
那你就可以用N减去X就等于还剩余没走完的脉冲数!当在重新按启动的时候在把剩余的脉冲数直接在发送一次进去就好了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C:
绝对定位,相对定位。这个问题多睇下书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D:
在暂停脉冲输出这块,台达的PLC就不错,它有个M1334辅助继电器就是暂停脉冲输出用的,M1334被驱动时脉冲个数会保持在寄存器内,释放M1334,PLC会在原来停止时的脉冲数基础上继续发完没有输出的脉冲数。

网友E:
走绝对位置,比如走到A的位置的指令,中间如果停止话,接着走到A位置的指令,还是到A位置。
谢谢,明白咯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F:
绝以位置控制指令是可以做到的,它会进行断点连接

网友G(2011-11-28):
用可以输出脉冲胡PLC

网友H:
定位模块IPG就能做到
谢谢老师

网友I:
用绝对位置就行了,无论你怎么停设定了比如设定了500 最终都是走到500为止

网友J:
汇荣铝业还是换个头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