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 G3变频器的PG卡怎么设置

楼主(2011-04-30):
安川616 G3变频器的PG卡怎么设置,最好能给我一份G3变频器的参数表。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还是这里人气不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PG卡不用设置吧,只是接编码器的线而以,然后在变频器的设定相关差数,不过接线就要搞清不能接错

楼主:
要设置变频器那几个相关参数呢?我有一本英文说明书,没有介绍编码器设置是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