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助:GX8安装一直出错,急!(附图)

楼主(2011-04-30):
先安装了 ENVMEL\SETUP.EXE ,然后GX8C的setup.exe,在安装通用部件部分出错了。 (安装序列号正确,曾用过) 。
安装路径一直默认,目录很短也没有汉字,各选项都没打勾。求解!

网友A:
可能是安装包出问题了吧,再下载一个安装包安装一下看看,还有安装的时候,杀毒最好先暂停使用看看

楼主:
我刚从这个网下载了GX8.86版的,360等也都关了,还是那样!快疯了!

网友B:
卸载360.。。。。。。这个垃圾软件,建议做工控的人不要用它,很多问题。再说,这个就是国产的垃圾+流氓软件,没有使用的必要。我卸载的时候竟然卸了700多M。。。这个大垃圾

网友C:
应该与杀毒软件没关系,我安装时从没关闭过杀毒软件,应该是以前的软件没卸载干净

网友D:
版本越高跟电脑系统的兼容性越差。

网友E:
先把360卸载掉应该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卸载了360,就好了

网友F: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把

网友G:
在安装文件里有一个update,里面有三个补丁,先安装补丁再安装程序试试
下载积分:+1(新闻联播) 站长高见

网友H:
不知你的电脑是用的什么系统,我的在XP和WIN7里面都能正常使用,开着360安装成功。是8.34L中文版的。

网友I:
你电脑里以前装过GX8吗,之后卸载时没卸干净,C盘里有两个文件要手动删除.应该是这样.

网友J:
电脑最好是XP系统的了

网友K:
应该是安装顺序不对。。。。。。。。。。。。。

网友L:
换个7.0版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M: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正版或者至少是纯净安装版的系统后再安装各工控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
我的是新电脑XP系统还没装过GX软件,安装顺序是按照说明的步骤来的。每次失败,C盘的三菱文件都手动删除了,Update三个补丁也试过了,360也彻底删除了,电脑重启了,结果还是这样!
千万别重做系统啊,联想的电脑不支持Ghost版系统安装,要用光盘以最原始的那种方式安装.........。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N(2011-06-17):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卸载了360,就好了

网友O:
换过一个版本试试就知道是那出问题了,能装别的版本就是安装软件有问题,不能装别的版本就是系统的事。

网友P:
系统重装,再补丁,宰系统修复,关闭360安全卫士,关闭360杀毒软件,再装GX软件。

网友P:
系统重装,再补丁,再系统修复,关闭360安全卫士,关闭360杀毒软件,再装GX软件。如还是装不上,到三菱公司网站再下个GX来装。

网友Q:
进入注册表,把注册表里的三菱相关文件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R:
用云端软件导入,不用安装就能用GX8。86,我就是安装不起,然后用的这个办法,哈哈

网友S:
安装文件不全,可能杀毒了吧
秦汉

网友G:
综合考虑,解决方法如下:
1,暂时删除360,一定要删除。
2,重新解压文件,刚才解压的有几个DLL给360误杀了。
3,再次安装
4,再装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