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求各位高手帮我破解下这个文件很急 这文件是EB6000系列的威纶触摸屏的文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密码没了 求各位大师帮帮忙破解
附件: DC400.rar (62 K) 下载次数:30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我啊 很急的

楼主:
貌似没人帮忙 那就算了 再次撤贴。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吧,在里面看到了这个东西

Macro_Command main()
int tp,sj,sp
bool  a,b,c
GetData(a ,"Panasonic FP", R_Binplc ,1010,1)
GetData(b ,"Panasonic FP", R_Binplc ,1011,1)
GetData(c ,"Panasonic FP", R_Binplc ,1012,1)

If a==False Then
GetData(tp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30,1)
Else If a==True Then
GetData(tp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31,1)
End If
SetData(tp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20,1)

If b==False Then
GetData(sj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32,1)
Else If b==True Then
GetData(sj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33,1)
End If
SetData(sj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22,1)

If c==False Then
GetData(sp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34,1)
Else If c==True Then
GetData(sp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35,1)
End If
SetData(sp ,"Panasonic FP", DT_Binplc ,621,1)

End Macro_CommandCommonUnShow               ?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h1
bool b,c,d,d1,e ,f,g
b=true
c=false
GetData(a ,"本机 触摸屏", LW ,9050,1)
GetData(d ,"Panasonic FP", R ,888,1)
GetData(d1 ,"Panasonic FP", R ,889,1)
GetData(e ,"Panasonic FP", R,493,1)
GetData(f ,"Panasonic FP", R ,492,1)
GetData(g ,"Panasonic FP", R ,350,1)
GetData(h1 ,"Panasonic FP",DT ,87,1)

if e==true then
    SetData(e ,"本机 触摸屏", LB_Binplc ,61,1)
end if

if a<> 10 and a<>11  then
    SetData(c ,"本机 触摸屏", LB ,60,1)
    SetData(c ,"本机 触摸屏", LB ,200,1)
else if f<> true and g<>350  then
   SetData(b ,"本机 触摸屏", LB ,60,1)
end if

if h1==37 or h1==38 or h1==39 then
    SetData(c ,"本机 触摸屏", LB ,60,1)
    SetData(c ,"本机 触摸屏", LB ,200,1)
end if

if a==11 and d==true then
    SetData(c ,"本机 触摸屏", LB,60,1)
end if
if a==11 and d1==true then
    SetData(c ,"本机 触摸屏", LB ,6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 下载积分:+1(z4131246) 谢谢 真的很感谢你 我实 ..
  • 向前的每一步都不是浪费

楼主:
         谢谢了我就需要这些 分给你了 不过还有些寄存器没读出来(最少有18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