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装不了panaterm?

楼主(2011-04-30):
现在经常用松下A4伺服,在网上下载了panaterm安装包,我的电脑安装的时候老是提示writting logfile error,再继续下去的话就不动了,请用过这个软件的兄弟多多赐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panaterm好象要用在A5驱动器上,如果要安装要连接网络才好,刚开始我也是安装好久都没有成功,连上网络就安装好了。

楼主:
A系列的都可以用panaterm设置参数的,A4系列的用的是英文软件,A5用的是中文软件,我见老外用过,所以想自己用一下,没想到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