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人机内实时时钟的采集方法

楼主(2011-04-30):
多数PLC都无内置时钟,如果需要内置时钟,有的需要另行购采时钟模块,相反,每个触屏都有内部时钟,请问各位高手,在PLC上如何做程序,采集人机内的实时时钟数据呢?希望有经验的同行住提供指导,谢谢!

网友A:
不用PLC做程序,威纶触屏有指定的地址。很方便的。看看使用手册就会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描述:设置
描述:设置地址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PLC 用人机界面的时钟。
你可以参照图片试下。
PLC 取你设置的对应数据区!
下载积分:+1(刻骨铭心)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4(张平全)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用得很少,经验不多,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已经看不进去了,而且是快记快忘。。。。。。。。。。。没办法呀?真心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B:
平时确实没空的话可以不看,用到的时候会查就可以了。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