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单位里要改一设备,需要正输入的。但是把这个FX1N-24MR-001装上却无法输入,试用负输入可以。试用别的型号都可以,比如FX1S-16MR,FX2N-128MR.难道FX1N系列的只能用负输入吗,请高手帮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正负输入是什么意思,输入有三种类型的,源集输入,漏集输入,还有两者都可以
正负输入是说输入点X0-X15的输入,也就是用PLC的COM端输入。它是负的,我要用外接24V电源改为正输入,因为改的设备检测都是正输出,不知这样说能说清楚吗

网友B:
三菱PLC共负,接受是NPN型,西门子300输入接受PNP型,但台达两者都可以

网友C:
你要么改传感器,要么改PLC,还有一种就是隔离输入信号,做一下信号的转换将正的转为负的!
能说下怎么隔离吗,学习下。
QQ32135553

网友D:
我刚为我FX2N做了个简单隔离输入

网友E:
用中继转

网友F:
二楼正解啊。。俺想,,,就别用什么隔离了吧。。那多别扭???换个NPN多好,,,NPN内部结构为线圈负端并联了晶体管开关,这个开关就接X0。。。

网友F:
顶贴赚积分。。。。。。。。。。俺又想了许久。。。。。。如输入少并方便换输入元件的话才可以用NPN。。。。不然的话,还是转换好呀。。。。转换就用24V直流继电器,把继电器的负端接PLC的COM,正端就接信号源来的正,,这样,,再用继电器的触头接PLC的输入端就有回路了。

网友G:
汗!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太正规哦!找一个外置直流24V开关电源,把开关电源的24V负端接到PLC的24V输出的正端,这样再用开关电源的24V正端接输入就可以了,这样可以用PNP输入方式!千万记住,PLC的24V输出负端子一定不要再接线!否则有可能损坏PLC!
二楼朋友,“西门子300输入接受PNP型,但台达两者都可以”,请问S7-300接NPN有何不妥吗?
这个方法用在FX1S和FX2N两型号可以,就这个型号不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G:
不会吧,我这个怎么可以啊?我的是FX1N-40MR-001的,经试验,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