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我公司用的是PRO FACE  (GP37W2)触摸屏,用RS232,转一个CF卡到电脑上,上传触摸屏画面
总是报 GP 无响应不能上传,是什么原因呢?本人设置了OFFLINE 中的参数后还是不行,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yyzz888于2011-04-30 22:21发表的 PRO FACE (GP37W2)触摸屏上传触摸屏画面总是报 GP 无响应 :
我公司用的是PRO FACE  (GP37W2)触摸屏,用RS232,转一个CF卡到电脑上,上传触摸屏画面
总是报 GP 无响应不能上传,是什么原因呢?本人设置了OFFLINE 中的参数后还是不行,请高人指点?

兄弟你所使用的人機通訊電纜為何?之前proface其他型號有傳過沒?

楼主:
线是没有问题的之前有同事用过的,传送是没问题的,不知道OFF LINE 里面要怎么设置,按理说很简单的,但是就是不传送
之前用过GT15系列的,USB接好,设个端口就随便可以传,现在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是没有问题的之前有同事用过的,传送是没问题的,不知道OFF LINE 里面要怎么设置,按理说很简单的,但是就是不传送
之前用过GT15系列的,USB接好,设个端口就随便可以传,现在郁闷?

GT15?
1.確定PROFACE通訊線(GPW-CB02)是否正常
2.進入離線模式選擇強制傳輸試試

楼主:
  1:线没问题
2:强制传送?没看到有这样的设置啊!
3:能不能详细点的介绍下。
     谢谢你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线没问题
2:强制传送?没看到有这样的设置啊!
3:能不能详细点的介绍下。
     谢谢你回复

看看紅色方框內

楼主:
哦,这个啊!试过了,动都不懂,没反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啊!试过了,动都不懂,没反应的。

若是這樣,請先換一個人機試試是否正常?逐個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