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一块铁板吸起来

楼主(2011-04-30):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用电控制可以把一块大的铁板吸起来,然后断电铁板就掉下来了?谢谢帮忙。

网友A:
電磁鐵,不過具體要看你的鐵板有多大?

网友B:
好像楼主说的就是电磁铁呀。。。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C:
电磁铁,电生磁!!可以去参考高中的物理书作为自己的基础知识,看你的铁多大,太大的话技术含量会高一点的!!

网友D:
那不就是电磁铁吗

网友E:
用直流电源接一个有铁芯的线圈就可以。线圈和电源功率视铁板而定。铁厂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F:
电磁起重机

网友G:
就是电磁原理啊,电磁铁
QQ32135553

网友H:
电磁,可以找点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I:
电吸盘!!我们这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