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用不了CPM2A系列

楼主(2011-04-30):
初接触欧姆龙PLC,我下的编程软件用不了CPM2A系列,读不了PLC。是不支持还是要调哪里?请各位大哥帮小弟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呢?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B:
选CPM2*就可以了,可以连线的话,不能读可能是密码等设置问题,不能连线的话,一般是编程电缆不稳定

网友C:
软件什么版本的呢?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你下载的软件版本先确认,再寻求大家的帮助吧。

楼主:
CX-Programmer7.3编程软件.可能是别人设置了密码所以读不了。很感谢各位。

网友E:
CX-Programmer7.3 是官方限制版本,部分型号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