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忙!很着急,谢谢!

楼主(2011-05-01):
各位大侠,我是一个新手,在安装三菱GX软件时出现如下问题:软件严格按照安装说明安装,安装完后,新建一个新工程时,就会出现如下的对话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工程初始化失败,打不开相应的工程文件。”我只是单单的新建啊!不懂!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注意三点:
1,如果安装后,出现创建新工程失败,卸载后,先安装“Developer\Update\AXDIST.EXE”后再安装"Developer\setup.exe"
2,过长的目录有可能会导致安装失败,比如这种目录层次就可能会安装失败: "D:\下载\网上资料\工控软件\三菱\三菱PLC软件\GX DEVELOPER\GX Developer8.86\setup.exe"
3,安装时最好关闭所有杀毒软件,防火墙
ver8.86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22

网友B:
你是在哪里下的啊,我下的是这论坛里面的,按着说明安装,没有问题哦!!!

网友C:
老大就是厉害,精辟!专业!

楼主:
谢谢老大和各位!我用的软件就是一个朋友从咱们网站下的。我安装到自己电脑没有问题,可安装到另一个台式机上出现上面的问题,我再试试看!

网友D:
注意三点:
1,如果安装后,出现创建新工程失败,卸载后,先安装“Developer\Update\AXDIST.EXE”后再安装"Developer\setup.exe"
2,过长的目录有可能会导致安装失败,比如这种目录层次就可能会安装失败: "D:\下载\网上资料\工控软件\三菱\三菱PLC软件\GX DEVELOPER\GX Developer8.86\setup.exe"
3,安装时最好关闭所有杀毒软件,防火墙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已经讨论的够多了,不过还是有人不厌其烦的回复,真是助人为乐的精神可嘉,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