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三菱FX2N,买工控板怎么样?

楼主(2011-05-01):
想买一块仿FX2N工控板来付助学习,大家觉得工控板怎么样??没钱买起正版三菱啊!!
有些网友推荐买国产PLC,但我在淘宝上看过,国产仿三菱PLC的功能与工控板差不多!我怀疑它的内部应该
也是工控板,只是加了个好看的外壳而已!
另外FX2N与1N的区别有多大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工控板不建议买,我用过不怎么好用。三菱PLC的价格也很低啊。点数少的也就几百元钱。2N和1N的区别可以看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B:
千万可别买 没用

网友C:
最好用二手正品货,价格也不贵。

网友D:
工控板不好用,不要买

网友E:
我建议你买工控班,楼上几位说的情况也有,但要看你买什么样的工控板了,工控板也分很多种,200元以下的不能买,200元以下的几乎都是51单片机做的,可以买性能好点的,想买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工厂做设备也是用的工控板,一直很好,运用先进的嵌入式系统技术,使用工业应用专业32位芯片作为核心控制,芯片内部运行在72MHZ的频率保证PLC扫描速速度,支持2N所有指令,加我QQ470439067,声明,我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F:
有啥好不好,存在即是合理。
说不好用的也有可能没用好。
http://fx1n-smart.taobao.com/
这是我们做的arm板。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G:
我觉得还不如买个二手PLC呢,买个小点数的就可以了!

网友H:
买个点数少的就可以

楼主:
有一阵子不上,看到这么多朋友回应真高兴啊!!
买不买还拿不定主意,其实我主要考虑的是工控板有很多功能指令都不支持,有时想想还不如用电脑仿真,还省点钱呢!是个学生,都没有钱啊!!

网友I(2011-12-16):
最好用二手正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