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01):
各位大虾,你们平时做的项目,PLC和变频器是否都使用滤波器啊,效果明显不?

网友A:
不用加的,我的一直没加过,我修理的线路也都没加
QQ540940771

网友B:
看情况,一般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才加,高档的设备应该都有

网友C:
PLC要防干扰,电源加滤波器,变频器为干扰源进线加电抗器。进口设备都会这样做。干扰这个问题,一旦发生就很麻烦,最好还是加上比较省心。

网友D:
很少用,因为这些元件本身也有一些滤波功能!!不是复杂的环境基本不用!
QQ32135553

网友E:
一般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才加,有效果

网友F:
俺们的都加

网友G:
不用加的,我的一直没加过,我修理的线路也都没加

网友H:
从来不用

网友I: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网友J:
没有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