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用油里(杂质头发)能不能在线检测

楼主(2011-05-01):
请大家多给建议,必须是检测瓶子里装满油的时候,要跟上流水线的速度。每小时1700瓶左右。

网友A:
不在乎成本,用视觉检测系统,检测速度2秒一瓶绝对可以。
另外还有一种检测颜色的光电传感器,试试看可不可以。
可以打电话问问OMRON或SICK 、Keyence基恩士厂家。
谢谢, 具体能不能说个方案及价格,设备比较成熟的。

网友B:
不在乎成本,用视觉检测系统

网友B:
试试看可不可以

网友C:
有头发嘛 哎妈呀 太可怕了现在食品安全是大问题呀

网友D:
比较麻烦我厂里面用视觉检测的
是用的那个厂家的,好用吗?可以检测把

网友A:
CCD视觉检测系统我只使用过OMRON的。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先拍一个没头发的标准图象,检测的图象与标准比较,发现不同输出信号。价格在10万左右。Keyence基恩士会更贵些。你找找有没国产的,应该会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