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1):
这是本人在一起修理设备时发现的一个实例,发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控制检测的传感器是PNP的电感式接近开关,DC24V三线常开,输出接到PLC的输入点上,
在机器运转中发现运行两个小时后机器的检测出现乱报,
但是查看这个传感器时,给他一个信号,传感器的指示灯亮了,PLC的输入点指示灯也亮了!
把信号移开,传感器的指示灯灭了,PLC上的输入点也灭了!
当时没有想得太多,但了其它的传感器也都是正常!
最后在监控程序时发现这个点灯亮,而信号有,有时灯灭了,信号也不断开!
用万用表查输出电压,
结果有信号输出时是19V,没有信号输出时是10V,而且是开关用一个小时后才是这样的结果,
刚通电开关的信号是正常,有信号输出是24V,没有信号输出是0V!
换了开关后一切正常,问题解决了!
这个实例的表面一点都没有问题,如果我们凭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很难找到原因!!
不过比这更霉的是刚开始换了一个开关,那个开关的指示也是正常的,但是就是没有输出!!
希望这个事对大家以后在实际工作中能有帮助!
  • 下载积分:+1(六月荷) 支持原创
  • 下载积分:+4(凯撒大帝)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wslok) 支持原创
  • QQ32135553

网友A:
    呵呵,买到冒牌的接近开关了吧??!!我上个月给一个机械厂安装控制电路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用的Keyence的接近开关,但是仔细一看就知道那是假货,做工那个粗糙简直没法说,PLC程序在电脑上模拟没问题,下载到机器里面就是动作不正常,搞了一个上午才发现是那两个假货给害得,换成正品就OK了,工控电器就要用可靠性高的产品,虽然价格高一些,做出来的设备稳定
    呵呵,不是哦,是正品施耐德的接近开关,而且是用了快五年都是正常的哦!
  • 下载积分:+1(wslok) 感谢分享

网友B:
    呵呵,买到冒牌的接近开关了吧?

网友C:
    经验分享,不错。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D:
    这种情况遇到太多了

网友E:
    有,肯定有,KEYENCE的假货我也常遇到

网友F:
    开关的漏电流太大了,这个也是反应一个无触点开关的好坏的重要标志。

网友G:
    这种现像在我们自动磨床上太多了

网友H:
    像这种问题我的思路是先确定PLC的输入输出点是否正常,这应该不难,那么就剩下接近开关了

网友I:
买基恩士的开关还是直接找原厂商的销售人员。
外面假货多的不得了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看来楼主真是有心人。感谢分享,并加分。

网友K:
只有多做,才有提高。

网友L:
水货害的认不少啊

网友M:
同感啊,冤枉啊

网友N:
N次实践证明,信号灯亮不一定开关就是好的。品牌的也一样。

网友O:
接近开关出问题时候,有时确实很难查。楼主提醒的好。我遇到过控制端短路,导致24V电源保护,触摸屏失电。查了24V上每条支路元件,好半天才找到有问题的这个接近开关。这种元件坏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P:
把接近开关离感应块近一点就好了,接近开关固定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