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mmc卡问题

楼主(2011-05-01):
各位大侠:
请问如果我用一个新的mmc卡去代替plc里面原有的mmc卡,是不是输入输出的地址一直就可以了,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A:
换上之后把整个项目文件完整下载一遍

网友B:
烦请sjm213把步骤详细说一片,谢谢了。

网友C:
需要把原来MMC卡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中,然后下载到新的MMC卡中,或者用镜像的办法复制MMC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