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11-05-01):
请问哪位有恒压供水系统的成套图纸啊 谢谢 还有大家有没有远传压力表的说明书啊

网友A:
我是专门做2次供水的,远传压力表不用说明书吧,就相当于一个滑动变阻器。不知道工控有没有其他做2次供水的,有的话大家相互交流,
。比如,开泉,东方等

网友B:
最好别用电阻远传压力表,太容易坏,而且精度不高,建议用压力亦送器

网友C:
你们用的压力变送器一般是用哪个牌子的啊!
QQ32135553

网友D:
恒压供水基本上给张力控制同类型,远程压力表也就是滑动变阻器。

网友B:
福光百特、四川横河、西安横河、上海调节器厂、天津市自动化仪表厂。。。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E:
恒压供水还要图纸吗?你只要把变频器的参数设好,看着说明书把远传压力表接好就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F:
很简单的图!就是用压力变送器控制了一个变频器从而形成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