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D20的数值会出错呢!

楼主(2011-05-01):
怎么D20的数值会出错呢!用两个按钮来使D20的数值自加减,但打箭头的地方老出错,程序就不正常停机了,不知是不是要转换bin值为bcd值!

网友A:
把TIM定时器换成TIMX定时器试试看

网友B:
最后图的递增用 ++B 和--B (BCD码递增和递减),不要用二进制。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The set value must be between #0000 and 9999 (BCD)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哦,2楼正解,原来要用++B和--B,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