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中断和高速计数复位程序

楼主(2011-05-01):
一直看不懂欧姆龙的中断和计数复位指令的用法 如图是我编的一个关于中断和软件复位的小程序 不知道能不能用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描述:中断程序
看了你的程序 不行呀。
CP1H 手册有详细说明,
可以用PLC 测试下,就弄明白了!
下载积分:+4(whshtj) 热心助人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CP1H 手册有详细说明
下载积分:+1(whshtj) 热心助人

楼主:
能提供一个简单的梯形图 让我参考一下吗 看手册看的不太明白

楼主:
修改了一下 高手看看还哪有错误 请帮忙指教

网友A:
拿硬件调试下,没硬件?》
下载积分:+2(whshtj) 热心助人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硬件没有 看这个程序我理解的有没有错误

网友C:
写了一段,给你做参考,在附件。
下载积分:+4(whshtj) 热心助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1、D0的值不是在编程软件内存里设置吗 应该怎么设置 是用D0还是用其他寄存器 这个有规定吗
2、在程序MOV里输入常数应该是#还是& 有什么不同
3、在登录比较表时 前面的开关应该是常通的吧
这是我的理解错的地方请指教

楼主:
帮忙指教

楼主:
怎么又没人了

网友A:
做了一段!参考下!
附件: 欧姆龙高速计数中断程序.rar (4 K) 下载次数:233
  • 下载积分:+4(whshtj) 热心助人
  •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A:
    1.DO 设置 见手册说明, 用其他地址也可以。
    2.# 代码16进制,&代表10禁制。
    3.登入表 给个上升沿就可以了,每必要长通,那样每周期都会登入一次。。
  • 下载积分:+4(whshtj)
  •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