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1-05-01):
我厂用的欧姆龙P LC,用接近开关作为输入信号控制继电器动作,为什么有时接近开关输出了而PLC没有反应?

网友A:
PLC 上的输入点指示灯亮了没?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首先确认PLC接近开关输入点的指示灯 是否亮,
也可能 是接近开关 故障
要是换过接近开关的话 型号 是否匹配
楼住问题 能说清点 最好 大家也能帮你

楼主:
输入点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C:
楼主,你怎么知道接近开关信号输出了,你怎么判断的?

楼主:
PLC有时好像不扫描,输入点亮了也没有输出

楼主:
接近开关的灯亮了应该是输出了检查输出信号电压也有

网友D:
PLC 上的输入点指示灯亮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