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修普旭真空泵

楼主(2011-05-01):
我厂用的普旭真空泵排气口冒油烟是不是油气分离器坏了,怎样更换维修

网友A:
旋片式真空泵油烟分离器一般安装在无电机的那一侧,拆开封闭腔后就能看到油烟分离器,取出后更换新的即可。

网友B:
油加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