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2):
PLC控制线路的快速检查法

    某工厂一套液压加工设备,忽然发生了故障,一只电磁阀不能得电工作,致使液压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接到用户要求现场维修的通知,在维修门头干实习生的,一名机电技校生和一名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出发了。
液压站共由8只电磁阀控制,8只电磁阀的供电是直流24V,8只电磁阀由PLC据工艺流程实施自动控制。两名实习生围着液压系统和PLC电控柜来回转了几圈,测了一下电磁阀(标号为8YV)线圈有正常的电阻阻,大概几十Ω,判断电磁阀是好的,请操作工人操作了一回电控柜,其它七只电磁阀都能正常动作。但8YV线圈两端总是得不到电压,不能吸合。两名实习学生大致检查了一下线路,由PLC的输出触点驱动中间继电器KA8,由KA8再控制电磁阀的动作。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线路也其本上看明白了,但故障是PLC的问题,还是中间继电器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如何下手查,或者说,在停机状态,如何检查PLC外围电路的故障,两名学生感到很茫然,不知如何下手,想在设备操作过程中测量,又因不明白设备控制流程,怕搞坏了设备,不敢操作。,是PLC还是PLC外围线路的问题,他们拿不准,在停机状态,不知道如何查法。捣腾了一两个小时,没查出结果来,感到自己的自信心受到了一个不算是很小的打击。
    工厂老板有些急了,再修不好,用户订单完不成了。赶紧打电话叫来了两名老电工,要求短时间修复设备。老电工张师傅上来先把两名学生训了一通:电磁阀不动作,就两根线,顺着找就是了,怎么就修不了?!问两个学生,你们学过PLC吗,学过控制电路吗?两个人都回答,PLC也学过,控制线路也学过。两人感到当时学的都还不错,其中一名学习还是全班成绩前三名的,尖子生啊。学生说,当时学的也挺明白的,从控制原理到线路,都还可以呀。怎么一下子就用不上了,一下子觉出所学的无用了呢?正是:学习中觉着高能,实干中很是低能;学习成绩还不错,接触实际便不中了。
    张师傅说,我修修你们看着,到底有多难?张师傅找了一根导线,将24V电压直接引入到8YV的两根控制引线上,看到8YV电磁阀仍不动作,确实引线确实已断。张师傅说,换线,将电磁阀的两根引线换掉,就修好了。简单得很!
从电控柜出来的控制线,经过几十米的下埋铁管,引入到车间液压站。张师傅说,我知道,控制线有接头,一定是接触不良了。要快速修复,重布二根8YV电磁阀的控制引线,十分钟解决问题!一学生问:还用测量一下吗?张师傅讲,用不着测量,我刚才不是试过了吗。另从电控柜的控制端子上,扯了两根导线,直接连接到8YA上。开机试验,正如张师傅所说,十分钟内,故障排除了。
    这当儿,两名学生的学习兴趣提起来了,又问老电工李师傅:这个故障,让您修,您会怎么办呢?李师傅性格比较温柔,慢慢讲解到:张师傅这是经验修理法,检查方法也比较到位和直接,他对这台设备线路熟,往往能三下五除二地解决问题。你们一时半会也还到不了这个程度。我则依靠万用表测量,和经过几个检查方法和步骤,找出故障所在,进而解决问题,我这个法子较慢,但比较通用,放在哪儿都能用。其实我的法子,倒是比较科班和比较经典的。
    您用什么法子呢?两名学生有点急不可耐了。
    李师傅说:根据这种故障情况,我应该先将电控柜的控制电源停掉,从控制端子测一下8YA两线端子的电阻,为几十Ω,说明引线和电磁阀线圈基本正常。其实这一测量也就查出了8YA的控制引线断路了,换引线就能将故障修复。
    学生问:如果引线和线圈都是好的,8YV仍不动作呢?
    李师傅说:下来应该检查PLC输出端的外围控制线路了。
    李师傅说:找到PLC的两个输出控制端子YO、COM0,其实两个端子内部就是一个继电器常开触点,说白了,PLC控制端子就是一个小开关,开关闭合时,中继KA8得电,接通8YV线圈电源,电磁阀动作,对不对?
    我们可以先将YO、COM0两个端子短接一下,观察一下KA8是否动作,如果KA8正常动作,但8YV并不动作,再短接一下KA8的常开控制触点,8YA正常动作了,则说明KA8坏掉,常开触点接触不良;若短接YO、COM0两个端子,电磁阀8YV正常动作,说明PLC输出外围电路是好的;若短接YO、COM0端子,KA8不动作,检查24V控制电源和引线。
    当然,在电控柜这边,可以短接YO、COM0端子的同时,测量一下8YV接线端子,有无24V电压,来判断PLC外围控制线路是否正常。
    这样,通过短接两个开关点,即使PLC外围控制线路的故障暴露无遗了。不必要非得在操作设备过程中才能检查故障啊。你得想办法让线路改变常态,动起来,使故障暴露出来。
    如果PLC外围控制线路无问题,而8YV还不动作呢?两名学生追问道。
    李师傅照旧不紧不慢地解说道:这可能是PLC和PLC输入信号的问题了。
    那如何检查呢?学生又问。
    李师傅说:得让操作工师傅操作一下看看了。
    在操作过程中,注意看一下,若YO端子指示灯能点亮,但KA8不吸合,说明PLC内部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应修复或更换PLC,如上图电路,当Y0端子输出指示灯亮时,你可以测一下,YO、COM0两端子之间电压为OV,说明内部开关接通;灯熄时,电压为24V,说明内部开关断开。若Y0端子输出指示灯亮,但电压仍为24V,必定是PLC内部继电器触点损坏。
    在操作过程中,Y0端子输出指示灯一直不亮。在PLC程序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如本例中其它控制都正常),可能为PLC输入端子哪路信号未能正常输入,或者是状态不对,不能满足YO输出的条件。这时候能用笔记本电脑调出PLC内部程序,监控程序运行,找出满足Y0输出和各个条件,进而查找出是哪路输入信号异常,如外接限位开关常闭点接触不良啦等等,故障就能排除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上图中,XO、T1、X3、X4、T5都可以称其为YO的条件触点,先不管T5,对YO的控制,只有当XO(输入条件)、T1(延时时间到后)触点接通,X3、X4触点维持静态时,YO才具备得电条件。这四个触点要找出哪个条件不具备,找到故障原因,进而修复。如检查X0、X3、X4触点状态都对,看PLC输入端子状态指示灯,X0点亮,而X3、X4熄灭,则四个条件中三个条件都已满足,只剩下T1条件未能满足了。进一步在程序查找对T1线圈的控制程序段,再检查满足T1得电的条件,一步步深入,找到故障原因。
    PLC的外部输入信号,如限位开关,可能安装于我们不易于接触到的地方,其闭合与断开,不易进行操作试验。这时候也可以采取短接YO、COM0端子的法子,人为短接PLC输入端子,形成输入信号,满足YO得电条件,找出故障所在。如将X0与COM端子短接一下,看输入指示灯是否点亮,输出是否有所动作。若输入端子状态指示灯不亮,查输入端子24V电源正常,则为PLC内部输入电路坏掉了。
    检修过程中,不要忘了与操作工、电工师傅进行及时沟通和交流,他们熟悉操作流程,你找了半天,也许不及他们一句话的提醒,就能道出故障所在。如他们提到Y1输出延时10秒后,YO才可以动作,使你一下子明白只有Y1动作后,YO才能动作,结果在Y1的控制回路中找到了问题。这样能大大提高检修效率。

    李师傅讲到这里,两名学生心悦诚服,感到干这行又不是很难了,心里又充满了自信。他们从这个检修实例中,从两名老电工身上,学到了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感觉带实习课的老师,要是能像李师傅这样教法,那他们就太幸运了。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其它工控论坛!这里就不做广告了!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A:
思路清晰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如此简单不要3分钟就可以找出问题啊,我们24小时流水线生产,停一分钟都不得了。
自学

网友C:
一般来说,有经验的老师傅维修工都是按这种方法来检查故障原因了!

网友D:
这种情况我第一次维修时遇到过,我首先是看输出灯对应的中间继电器是否动作,再把Y1线拆下,接到COM点,看有没有动作。如果有,说明PLC内部输出故障,(有次把PLC拍了下就好了),如果没有动作,接着查对应的中间继电器的输出触点两端电压(先用220V交流试下,发现是直流就调成24V),如果有电压,说明执行线圈未得电,顺着摸就可以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E:
我的方法是直接把COM0和Y1短接看看后面的一个继电器一个电磁阀是否动作,哪个不动作直接查哪个两个都不动作先查KA8,这样不是很快吗?我想可能是写帖子的人有点看不起学校出来的吧特别是技校的这样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因为技校实践非常多经验绝对不会像帖子里说的那样差(本人就是中专升大专的 专业:电子电工(中专)电气自动化(大专)所以我可以说帖子里说的人要不就是虚拟的要不就差到极点弱智群体),本科的话好点的学校更不会了出现帖子里的问题了,三流的本科我不敢说什么。

网友F:
大专这么的不堪?我在技校学三年高电,PLC接触了2个月,我维修的基本步骤就是,继电器有没有动作一眼就能看出来的,KA8不动作就看PLC的输出点,KA8一旦动作,检查它的电压,它电压正常就检查8YV的电压,看中间短线没?如果有电压不就好了吗?这样查问题也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