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2):
现有智能仪表,压力变送器,变频器。。

压力变送器检测压力,然后由仪表输出给变频(4-20毫安),来控制一台风机。。

但是现在PID没有设置好,压力的波动很大(变频HZ幅度大),控制不稳定。。。求教,如何调动这个PID,来达到稳定啊?

有示例的数据吗?  仪表P    3.0     (比例带,范围0.0-200.0%)
                      I      240    (积分时间,范围0-3600秒)
                      D    60       (微分时间,范围900秒)

求教高人,

楼主:
有人回答下吗?。。

网友A:
P=20~30,I=50~100,D不用,再试试,压力调节不需要用微分作用。

网友B:
把变频器的输入信号滤波时间调到3-5秒试试
學無止境

网友C:
1。看你的反馈稳定否
2。比例是不是设置恰当,这个把ID设为零时,多实验几次。
3.   积分时间设置长些,具体还得看你的PID运算公式。

网友C:
要想跳到很好的效果,必须要做个趋势监控画面,这样直观,好调节点。

网友D:
是不是因为压力控制只能往下变化的趋势,所以不用微分调节呀,你用的是不是理化的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