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线

楼主(2011-05-02):
温度补偿线的作用是什么?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温度补偿线的作用是减少因距离远近所带来的测量误差。一般用于热电偶。

网友B:
不同材质的热电偶,其补偿导线的材质也不同

网友C:
温度补偿导线的功能是把 25度 这端延长,延长到控制室(或者其他地方),就好比 电线不够长,再加一段接上去就够长了,它的材料应该是跟热电偶里面的偶丝材料一样才不引起其他的误差,但是热电偶的偶丝都很贵,我们就用相类似的热电特性材质代替偶丝,K型的偶丝是镍络—镍硅 ,代替它的有铜(正极) -————康铜(负极),外面颜色是红 ——蓝
所以温度补偿导线不是对环境温度的补偿,它作用只是起延长的作用!要对环境温度的补偿,可以计算修正啊,仪表零点校正,补偿电桥等方法.

网友D: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它是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包括常温)具有与所匹配的热电偶的热电动势的标称值相同的一对带有绝缘层的导线,用它们连接热电偶与测量装置,以补偿它们与热电偶连接处的温度变化所产生的误差。分为延长型和补偿型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