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编程电缆时出现:端口无法打开或一个程序正在被使用
www.xueplc.com

楼主(2011-05-02):
查看原文:
http://www.taojinwa.com/blog/?p=394
使用编程电缆时出现:端口无法打开或一个程序正在被使用,很多人遇到一个问题下面我把可能的解决办法给大家总结下,可以避免类似问题出现
1、关闭其他的项目,把CPU打到STOP位置
2、你的电脑端口被占用,建议重新启动电脑,只打开200的编程软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3、修改一下COM口号
4、修改一下COM口,要是电脑端用USB口,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一下你的数据线有没有被识别.

网友A:
其它程序占用端口了,常常碰到

网友B:
注销一下计算机即可解决!做通迅常遇到!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在电脑硬软管理里面把COM口停用,重启电脑后再启用COM口。

网友E:
重新修改COM口

网友F:
经常遇到,一种软件非正常中断,使用另一种软件时会发生以上现象!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G:
用带串口的本子 这种莫名其妙问题会极少出现

网友H:
应该是被占用、、、USB是自动分配

网友I:
注销注销就行了
使用编程电缆时出现:端口无法打开或一个程序正在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