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三菱FX2N PLC 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简单程序

楼主(2011-05-02):
本人是新新手,想求个简单的程序理解理解:1、PLC 控制1。8度的步进电机,要求:X000给一个信号,电机转半圈,X001给个信号,电机转两圈,速度一般般就可以 2、PLC控制伺服电机,型号不知那个好,所以请各位前辈,师兄们帮手选个,要求:X000给一个信号,电机转半圈,X001给个信号,电机转两圈,速度一般般就可以 希望各位大侠支援支援,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多装几个传感器,到X端了电机就停止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帮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