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松下PLC紧急求助!!!

楼主(2011-05-02):
松下PLC求助
松下的没有象三菱一样的速度计算指令模块,对计算速度太不方便了,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师,如何编程达到比较精确的速度求算?谢谢各位
补充一下:我是在旋转电机上安有一只光电开关,如何利用这只开关的信号,把电机的实时速度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来呢?慢点不是问题,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 可以做 你查下高速计数器中的DT90300 ---T90304意思 应该会有点收获的
松下PLC紧急求助!!!
http://ymmfa.com